导线编号

楼主(2013-12-22):
我对导线自动编号后,没有显示导线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什么情况??
线号机?、

网友B:
画图软件吧?专版发的帖子。

楼主:
PCschematic中进行导线自动编号,但是应用于本页面和所有页面都不会显示导线号

网友C:
最好是上图,便于了解具体问题啊。

网友D:
PCschematic是打印时没线号还是软件在制图时就没有显示?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F(2015-04-14):
在功能里选择导线编号,把锁定设计方案不允许导线编号和重新编号的勾去掉,在功能点击布置缺失线号并重新编号,再点击所有页面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