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解读一下这段PLC程序的意思?

楼主(2013-12-22):
程序的主要内容是:设定氩气气体流量值并监控实际的流量值,用的流量计是FC-770AC,因为我只会点三菱plc皮毛,麻烦每一步的意思都帮我解释清楚一点,
还有就是,如果我现在想改用三菱PLC FX3U-64M+触摸屏(请选型)设定并监控流量
程序该怎么写呢,附带注释哦!
谢谢了

楼主:
这是现有的组态画面
如果我上面的程序不够完全,请帮忙指出来一下,我可以再找找

网友A:
这没什么特殊的指令
可以看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没什么特殊的指令
可以看懂的
D353*K1=172*1=172吗 怎么监控数值=186?不解
为什么* K1,含义是什么?取1:1的意思吗?
D/=/(除法法则吗)D/跟/意思一样不?

网友B:
乘以1 再除以1
看不出作用

楼主:
我谈一下我的理解:组态上的地址D263是一个模拟量,按1:1采样传送给PLC地址D271(D271为数字量),D271再按1:1传送给D/A模块地址D273(D273为模拟量)
D283又是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