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报错

楼主(2013-12-22):
我们做系统改造原来的是wincc6.0的在2000的系统上编写的,现在换成xp的系统wincc6.2的把画面拷贝到新的上面运行的时候点击画面过一会就报错了,让后点画面里的什么也没有反映了必须重新启动电脑在行了。

网友A:
混凝土搅拌系统?
【方案】
台达自动化产品在细纱机上的应用

网友B:
多换几个版本的xp试试,不建议ghost版。
【方案】
CNC | 超详细的主轴齿轮箱高低档应用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xp系统啊,工控机带的系统应该没有问题啊。试了几个系统都是这样啊。有遇到这个情况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xp系统啊,工控机带的系统应该没有问题啊。试了几个系统都是这样啊。有遇到这个情况的吗?
工控机新的吗?硬件有没有问提。
【方案】
NO拆卸!只需两步,FLIR ONE Pro高效排查汽车发动机冷却液故障

网友C:
工控机带的系统也有可能是ghost版的啊。
【方案】
套管的维护和检测

网友D:
先查下电脑中有没有这个程序,要是没有下一个安装一下就行了吧!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ZWg2FYSmFi1MOU0cQQmR7kKvAbonxmIREYL1nM-GRN5zGXGdfTHlkpJ0FtqcqaPPzYJ7pDZfUPnD6Ks9rT_4xK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7900679.html
一切为了生活
【方案】
华北工控MITX-6139主板,助力实现远程医疗多场景应用

网友:
【方案】
明阳电气与倍福共造用于极端工况的方案

网友:
【方案】
基于中达电通自动化平台的车铣复合加工机床解决方案

网友B:
回复 楼主:
遇到过不好的xp版本有过这现象。但你试了几个都不行,就不太清楚了。我用deepin的sp3好使,你试试这个版本吧。
【方案】
台达印染张力控制解决方案的应用

网友:
【方案】
华北工控:以控制为核心,赋能快递行业自动化分拣

网友E:
是不是wincc系统版本不行啊,高版本运行低版本也不兼容呢
【方案】
小菲课堂|FLIR分析与报告软件使用指南(上)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版本的问题,好多个系统都不行。好像是脚本的问题,我也不知道啊。有人能搞的好的啊

网友F:
呵呵,楼主原来是想直接复制粘贴以前的设备软件及程序增加设备吧。
不得的话,只能联系原设备的供应商了。
【方案】
FA技术 | iQ-L PLC内置功能的使用

网友G:
我用ghost的系统也遇到过,最好是找个纯净版的系统试下
【方案】
图尔克|用于加氢站防爆区的分布式I/O解决方案

网友H(2014-01-31):
多换几个版本的xp试试,不建议ghost版。
【方案】
“净”所能 洁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