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谁还有远传压力温度表

楼主(2013-12-22):
前几天现场维修仪表到仓库里找仪表配件看到货架的角落里还有这种仪表。
十多年没有了,现在也不用了,但是其工作原理偶还是记忆比较深的,曾经第一次看到这个玩意赶到很新奇,这不是压力表么,怎么能够测量温度啊。

楼主:
此种远传温度表特别适合储罐内部的加热盘管温度的检测显示,由于其能够通过毛细管的远传把温度的变化变成硅油的热胀冷缩引起表头指针的变化,从而实现了温度的远传。

楼主:
在上一个带电接点的远传温度表

网友A:
不由想起,油浸式电力变压器的温度表,不知是哪种仪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种远传温度表特别适合储罐内部的加热盘管温度的检测显示,由于其能够通过毛细管的远传把温度的变化变成硅油的热胀冷缩引起表头指针的变化,从而实现了温度的远传。
压力式温度计,毛细管折断温度表就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变压器不熟悉,期盼朋友能够提供个照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由想起,油浸式电力变压器的温度表,不知是哪种仪表。
有的是用带电接点的压力式温度计,报警,跳闸两个温度点。

网友C:
我们厂设备上以前也用过,一直没见过,现在基本上都换变送器然后PLC控制了

网友D:
我们这还多着呢 锅炉上都还有这个 个人认为还是很不错的 故障率低

网友E:
这种表的精度稍差一些,稳定性很好的。

网友F:
就是靠温包 类似于水银温度计

楼主:
回复 网友D:
噢,还有使用啊。
不知这个校准的程序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靠温包 类似于水银温度计
这个说的非常专业。

网友G:
压力式温度计有两个优点,所以不一定能淘汰,一是不用电有的可远传至50米,二是防爆。

网友H:
我们还在用!我们厂洗澡用的热交换罐上就是这种表!

网友I:
厂里的S11变压器上也有这个!

网友J:
厂里滑片压缩机上还在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的确是个优点,偶厂现场的储罐内部的加热蒸汽包就是用它测量温度的,从储罐底部的中心延伸到储罐外部。

楼主:
回复 网友K:
由于有汽包和毛细管硅油的传递其滞后性比较大,而且这种表的校准和调校不好办。

网友L:
小型水电站的发电机轴承测温还有很多用这个

网友M:
对这个不是很了解呢!

网友N:
锅炉常用

网友O:
我用过WTQ-280型的远传压力温度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