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欧姆龙程序问题请求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13-12-22):
这是一个闭环定位的程序,通过DM1700设定圈数,DM1800设定旋转频率,通过将常开226.00置ON,电机开始工作,但是我在调试的时候出现到达指定的圈数后电机依然不停,只能将常开226.00置OFF电机才停下来。请各位大侠帮小弟看看程序哪里出错了。还有第二个常开P_First_Cycle开始的那5条指令是什么意思?从1s位脉冲开始往后的那些运算也看不懂,是不是一些警报?

网友A:
自己现场监控更直观

网友B:
纸上谈兵,楼主,你没设备,动手用软件仿真模拟下也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个菜鸟,欧姆龙CPM2AH PLC用什么软件仿真呢?这个是学校里实验手册上的程序,我实验室调试过,它是个开环的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个菜鸟,欧姆龙CPM2AH PLC用什么软件仿真呢?这个是学校里实验手册上的程序,我实验室调试过,它是个开环的程序。
CPM2A不能仿真,CP1H,CP1L,CP1E,CJ,CS系列才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有什么可以完全取代掉CPM2AH的PLC呢?我直接用那个来做可行吗?大侠能否帮我看看在第二个P_Fir之前的这段程序(就是第一页的那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我要在X001端外加急停按钮的话,
这样可以实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能否帮我看看在第二个P_Fir之前的这段程序(就是第一页的那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我要在X001端外加急停按钮的话,在常开P_GT下并联个常开X1可以实现吗?如图

网友A:
学生研究差不多就行了
到工厂搞点实际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我毕业设计的一个内容,卡在程序好久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除了控制变频器的控制端子,能不能通过指令来实现电机反转的?485通信的话。

网友A:
应该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变频器负的频率可行吗?

网友A:
频率还有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频率为负值是从度娘那里得知的,看来不靠谱。那设置圈数的时候把圈数设为负的,这样可行吗?

网友A:
基础知识你不知道比较多
个人认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