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2):
断开P端,屏蔽了A316。上电运行,测得U+端电压为1.98V到2.1V波动,测得V+端电压为1.98V到2.1V波动,测得W+端电压为2.5V到2.8V波动。U-、V-、W-都在2.3左右。请教老师们这个W+端的电压正常吗。这有3块一样的板,另两块板W+端为2.5左右。37千瓦的。谢谢

网友A:
这种方法是错误的!论坛上有关变频器维修和如何检测等资料还是很多的,找一下吧!
因为你现在的提问别人不一定看明白,即使看明白也很难同你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