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这种电机后面的小电机做什么用的?谢谢!

楼主(2013-12-22):
百度来百度去,没百度到。

网友A:
冷却风机。这是给大电机强迫冷却用的风机,内部是皮带传送扇叶?还是齿轮传动?要拆看看才知道。日本的旧设备中,风扇很喜欢这么做。

网友B:
应该是冷却风扇电机!

网友C:
第一次见这样的冷却风扇。

网友D:
呵呵,我也第一次看到,我想:一开盖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E:
楼主有机会拆看看,记得回来上图。

网友F:
第一次看见,长见识了。

网友G:
我也认为1楼说的有理。

网友H:
可能是冷却风机,期待楼主告知!

网友I:
我猜像机械抱闸

网友J:
那个是慢速上下的电动机,大的快速上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那个是慢速上下的电动机,大的快速上下。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L:
这个要拆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M:
冷却 散热

网友N:
冷却电机的可能性较大,应该是皮带传动的。我见过的抱闸是液压抱闸的,电机不是这样安装的。

网友O:
第一次见到

网友P:
主电机如果是调速电机且运行速度不高的话,这个小电机就是冷却用的,具体要拆下来看才能知道。

网友Q:
强迫冷风机

网友R:
看比例,用冷却电机有点大了吧。感觉刹车之类的

网友S:
这个钩子是双速的吧,这个是慢速电机!

网友T:
现在变频电机大都是外加冷却风机的。

网友U:
慢速电机,如改变频起升需拆除。

网友V:
第不次见过

网友W:
有没有主电机的具体型号呢,可以查阅下具体的说明书来看看啊

网友X:
10T以上的吊机的慢速电机

网友Y:
貌似是风机的啊

网友Z:
这个绝对是主钩慢速上下的慢速电机,大的是快速上下,不信拆开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AA:
好好看看啊,像是抱闸

网友AB:
不应该是散热电机。因为这些起重电机不会是高速电机,而且不是连续运行,并不要求连续散热,从其结构看也不像散热装置。

也没见到过这种东西。从其结构看,应该具有助力功能的结构,可能用于帮助起重电机慢速起吊加力,缓解起重电机低速启动时力量不够可能发生堵转现象。

要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有拆开看小电机看是否通过齿轮与启动电机主轴联动就会有分解。

网友AC:
我们单位的行车上就是这样的电机,因该是升降用的不是散热。

网友AD:
这是起重机的低速起升下降电机,大型机床装活用超低速

网友AD:
回复 网友AD:
桥式起重机的慢升降电机,大型桥式起起重机有主令开关通过切换电阻控制速度,小型电葫芦只有单速,这个起重机升降有双速

网友AE:
看主机的散热空很小,因此对于散热来说相比没有那么严重,因此散热电机偶认为可能性不大。
看主电机带动的设备较庞大,而且电机安装直接套进设备内部,相比是一种搅拌性质的叶轮负荷,或者是转轴之类的设备。
因此偶认为这种负荷设备启动过程惯性较大,需要一个助力来加速启动或者实现阶梯式转动模式,所以偶认为其电机是辅助型的电机设计。

网友AF:
搞笑啊,,,,楼上竟然那么多人说是冷却风机,,,,,,,,,,,,没有搞过行车吧,那个是低速圈绕钢丝绳电机,大电机是快速升降电机,小的就很慢很慢

网友AG:
慢速电机

网友AH:
大型直流电机,外部都要加强冷电机,做为散热

网友AI:
s常规是用来做冷却降温的,不排除其他特殊情况。

网友AJ:
第一次见不象冷却风扇
买大送小.

网友AK:
引用 网友J:
那个是慢速上下的电动机,大的快速上下。
这是起重专用的电机。小的慢速上下的电动机,大的快速上下。

网友AL:
第一次看到,感觉不应是风扇吧?

网友AM:
这种的以前还真没见到过,风冷还特地装个马达。

网友AN: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这样的冷却风扇。
不过要打开看一下才知道啊!

网友AO:
引用 网友AF:
搞笑啊,,,,楼上竟然那么多人说是冷却风机,,,,,,,,,,,,没有搞过行车吧,那个是低速圈绕钢丝绳电机,大电机是快速升降电机,小的就很慢很慢
支持这种说法!风机不可能用这幕大的电机!

网友AP:
慢速升降用电机

网友AQ:
这个不是散热风机,这是行车电葫芦上主钩的低速电机

网友AR:
应急机构,慢速电机,当系统断电,但重物还吊在天上,使用外围临时电可以驱动小电机将重物安全放到地面。

网友AS:
低速电机,用在怕碰或易碎物品吊装上

网友AT:
这个是快慢速的慢速起升电动机

网友AU:
散热 ,抱闸,油路   我可以想到的就这么多多了。。

网友AV:
大家有没有看到电动葫芦的钢丝绳,这个很明显是快慢速的慢速起升电动机

网友AW:
引用 网友I:
我猜像机械抱闸

我猜也是这个作用,不知道对不对?楼主有时间拆开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AX:
它们是一家,母子俩

网友AY:
拆开来看

网友AZ:
也可能是机器低速运行的,通过减速机连到电机主轴。

网友BA:
有可能是慢速电机哦,看上去是行吊。

网友BB:
就是慢传电机,行车自身检修用或起吊特殊设备用。
不会把散热搞得这么复杂的。

网友BC:
感觉冷却风扇台夸张了,坐等楼主拆罩子。

网友BD:
还没能明白吗

楼主:
每个月行车都要检修,在等几天找个机会把它拆开看看,究竟是干什么的。拆完后我一定会上传图片的。

网友BE:
行吊上的慢速升降电机

网友BF:
那是什么东西啊?求教

网友BG:
慢速电机可能性很大,大电机有自己的风扇罩(小电机下带孔的那个)、有自冷系统,犯不着再用小电机冷却了。

要是慢速电机的话,大电机内还须要有传动装置,比如说小电机小齿轮带大电机轴上的大齿轮

网友BH:
就是啊可能就是慢速时候用的

网友BI:
我想应该是风机,我见过好多台电机都是这样的,一般用于直流电机的传动.或者变频电机(低速时散热)

网友BI:
楼上说的也有可能,是微拖电机(主要用于大型设备在到位时脱开大电机改用小电机,节能用,),

网友BJ:
快慢速用的

网友BK:
没见过,谁知道正确答案说说呗

网友BL:
没见过,但不像是散热的,

网友BM:
第一次看见,长见识了。楼主有机会拆看看,记得回来上图。

网友BN:
只能说这设计,有特点,子母机!
强风冷是不可能啦!

网友BO:
会不会是启动电机啊?

网友BP:
不可能是冷却电机,这功率太大了

网友BQ:
是双速运行的另外的慢走电机,双速天车很常用

网友BR:
起重升降电机,大的快速小的慢速,在二次电路中两电机接触器有连锁不会同时工作

网友BS:
冷却风扇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慢速升降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是慢速升降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W:
这是慢速升降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C:
这是慢速升降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M:
这是慢速升降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S:
这是慢速升降电机。

网友BT:
应该是慢速升降电机!因为大电机功率也不是太大,而且散热条件也很好,不需要外加一个散热风扇

网友BU(2014-02-28):
回复 网友Z:
慢速的可能性比较小,行车都是有主副钩,边上那台像副钩,我到认为是抱闸的可能性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