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接点经常坏

楼主(2013-12-22):
不知道为什么输入接点经常损坏,输入有电压,输入指示灯却不会亮。

网友A:
什么东东????楼主说具体呀???永宏PLC?只碰到用没一年输出继电器坏的。

网友B:
若是PLC还真没见过正常使用输入点坏,只是碰到输入点与220V瞬时接触损坏的。

网友C:
对应的内部软接点情况呢?

网友D:
接点信号不对吧

网友E:
这个不一定是硬件问题啊,也要结合程序看看的。

网友F:
输入点坏,那肯定是接线有问题,不符合电压的规定,不会有其他原因!

网友G:
内部电路板有问题吧。PLC就是块电路板而已。

网友H:
接线问题?输入电路问题?

网友I:
NPN和PNP弄反了

网友J:
,说的不太清楚,接线有问题

网友K:
正常情况是不可能经常坏的
检查你的具体电压等

网友L:
1.线路问题
2.产品问题

网友M:
输入点损坏一般是接入的信号电压不对,估计是电压过高击穿了触点

网友N:
该输入点可能窜入高压,或有大电流进过!

网友O:
应该是外部原因吧

楼主(2014-06-06):
比如,正常使用了一年后,出现故障,检查确定输入接点坏,有电压输入,但对应的输入指示灯没有亮.车间有100多台,经常有这种情况.

网友P(2014-10-08):
请检查线路问题。是否有和其他电源有交互了

楼主(2014-12-14):
主要用在高频设备上,也查不到故障点。

网友Q:
接错线了吧。

网友R:
只碰到过一次用了几年的三菱  输入点一直亮

网友S:
输入点与220V瞬时接触损坏的
最常见的是了维修短接I点,不小心短接了220v

楼主:
是用在高频的环境,不知道与高频有没有关系。

网友C:
可能与是高频设备有关;换下来后单独试,也是这种情况吗。

网友T:
输入点不太容易坏,正常使用的话。

网友U:
注意干拢对卡件通道的影响,特别是强电的串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