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为开关量

楼主(2013-12-22):
我想把仪表的传过来的数据怎样转换为开关量的接通断开

网友A:
采用比较指令,数值在某个区间就输出一个开关量。

网友B:
呵呵;你仪表如果用通讯功能与PLC连接,那么PLC接收的就直接是数字量;
如果你仪表给定的是电压或电流模拟量,那么PLC需要A/D模块转换后变成数字量;

网友C:
什么数据,比如压力,可以压力开关等……

网友D(2014-04-03):
可以用AD模块采集然后在PLC程序内部处理一下实现;
也可以用外部硬件电路直接实现开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