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3):
冬季低温时7.5KW变频电机,当变频器频率上升到20后,就停止上升,设定值为45,为什么呢?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主要是参数设置问题,上限频率设置是多少?

网友B:
哈哈 楼主的变频器怕冷

网友C:
应该是参数的问题

网友D:
用在什么地方的?控制系统?具体点。

网友E:
气温与变频没有直接的联系,应该是负载问题,比如冬季时风机的负载将比夏季时要重,再比如对于搅拌类负载,冬季的粘稠度要高,当然负载也就重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G:
夏天的时候是不是正常的呢?

网友H:
变频器自行降频处理了  看看直流母线电压低了没有  如果低了可能是继电器接触不良引起

网友I:
温度很低的环境吗。

网友J: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D:
楼主,冷媒系统恒压供水,第一频率设20,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上限频率设置55

网友K:
参数的问题

楼主:
上限频率设置多少呢?

网友L:
应该是冬天负载加重了比如润滑油冻住了-----

网友M:
参数设置问题的,要查一下频率相关的一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