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3):
大部分变频器如安川,西门子等都会给变频器配有一个回馈单元来替代制动电阻的作用。
那么请问这些回馈单元除了具有并网回馈的功能外,具有可控整流的功能么(即在电网不稳定时,利用可控整流来稳定母线电压)?

网友A:
呵呵;应当没有这个功能吧;
回馈单元只能在刹车时,直流母线电压超过设定值才动作;

楼主:
对了,顺便再请教一下各位,大家使用的整流/回馈单元,回馈电网的电流波形正弦度,谐波大不大?
还有,在电网跌落或者不平衡时,整流/回馈单元能够很好的实现逆变功能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的有的整流/回馈单元就是双向的,能够实现可控整流、逆变的功能呢
比如西门子的SIMOVERT MASTERDRIVES系列就是双向的。

楼主:
有没有使用过回馈单元产品的大大们来交流一下

网友B:
哦,

第一,西门子的MASTER DRIVES是有两种整流回馈单元,一种是可控硅整流+逆变的整流回馈单元。他是双向的,既可以整流,也可以逆变。对电网和直流侧都是能量的双向流动;另外一种叫AFE,它是采用IGBT晶体管整流逆变的。也是双向的,既可以整流也可以回馈电网。这两种形式的整流回馈单元的不同点是,前者对电网的依赖作用,导致逆变器有可能失控,后者不会,不管电网是否跌落,都不会出现失控问题。前者的功率因数是可变的,特别是轻载时功率因数很低,后者功率因数非常高,接近1,而且后者可以模拟纯电阻负载、电感负载或电容负载。

第二,现在MASTER DRIVES已经退市了,买不到FAE,且价格超高。代替他的是新一代的变频器S和G系列的,他们都有向电网反馈功能的产品,而且都是双向的。即可整流也可逆变。他们都是IGBT的形式,不怕电网断电。

第三,采用西门子的整流回馈单元,对电网没有干扰。它对网侧的保护元件是齐全的。选原装选件即可。系统安全可靠没有问题。

第四,他们对电网的波动有自锁功能,可以安全停车,但他们不是稳压器,对电网的波动,有指标要求,不是说电网如何差也能工作的。电网差,就只能停车了。

第五,其他品牌的整流回馈,我就没有发言权了。用过国产的回馈单元,它是单向的,只能回馈,不能整流,而且对电网的干扰会比较严重,需要做许多工作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你的调试经验果然丰富啊,根据你的回答,就是说西门子的新一代变频器是四象限工作的了。
还有看到一些国产品牌比如一款深圳贝壳电气有限公司的BKFK回馈单元,配合外置的LCL滤波器能够实现5%以下的电流畸变的回馈,这种文章是否可信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不想对国内的回馈单元产品做任何的定论,尽管我在使用深圳加能回馈单元的产品。

应该说,只要是正确的使用回馈单元这项技术,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所谓的指标(对电网的反作用),不能简单地把一个国标规定拿出来就行。因为现场的条件是重要的、决定的因素。那就是,回馈容量与电网容量之比。电网容量大于回馈容量的3-5倍,回馈单元的馈电所产生的电噪声,对电网的反作用就小。

回馈单元更多的问题在于高次谐波或高频噪声对周边设备的影响。也就是传说中的EMC(电磁兼容)问题要解决。否则用起来很头疼。加滤波器这是必须的。除此之外,还要看现场的安装布线和EMC规则是否符合要求。

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整流回馈单元,只要解决了EMC电磁兼容问题,都是可以安全使用的,而且很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看来现场和理论是完全两码事儿啊,谢谢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现场和理论有一个结合的问题呀,理论如果不联系实际,一点用都没。

网友C:
       国外的 有  此功能     可以回馈电能     风电用的多

网友A:
呵呵;像安川这些与SIEMENS的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