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3):
电磁流量计广泛应用于污水,氟化工,生产用水,自来水行业以及医药,钢铁等等诸多方面。由于原理决定了它只能测导电液体。

  电磁流量计如果测量的介质长期比较污浊,那么电磁流量计在工作一段时间后,电极上九会产生结垢。当结垢物质的电导率和被测介质的电导率不同时,就会带来丈量误差。污泥、油污对电极的附着,也会使仪表输出发生摆动和漂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定期对电磁流量计电极进行维护与清洗。我们来介绍几种电磁流量计电极清洗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电磁流量计电极清洗方法有以下几种:

  1.电化学方法

  金属电极在电解质流体中存在电化学现象。根据电化学原理,电极与流体存在界面电场,电极与流体的界面是电极/流体相间存在的双电层所引起的。对于电极与流体界面电场的研究发现物质的分子、原子或离子在界面具有富集或贫乏的吸附现象,而且发现大多数无机阴离子是表面活性物质,具有典型的离子吸附规律,而无机阳离子的表面活性很小。因此电化学清洗电极仅考虑阴离子吸附的情况。阴离子的吸附与电极电位有密切关系,吸附主要发生在比零电荷电位更正的电位范围,即带异号电荷的电极表面。在同号电荷的电极表面上,当剩余电荷密度稍大时,静电斥力大于吸附作用力,阴离子很快就脱附了,这就是电化学清洗的原理。

  2.机械清除法

  机械清除法是通过在电极上安装特殊的机械结构来实现电极清除。目前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采用机械刮除器。用不锈钢制成一把带有细轴的刮刀,通过空心电极把刮刀引出,细轴和空心电极之间采用机械密封以防止介质外流,于是组成了机械刮除器。当从外面转动细轴时候,刮刀紧贴电极端平面转动,刮除污垢。这种刮除器可以手动,也可以用马达驱动细轴自动刮除。国产电磁流量计中西安云仪的刮刀型电磁流量计就有这样的性能,而且性能稳定,操作方便。

  另一种是在管状电极中,装上清除污垢用的钢丝刷,轴裹在密封的“O”形圈里,以防止流体泄露。这种清洗装置需要有人经常拉动钢丝刷来清洗电极,操作起来不是很方便,没有西安云仪的刮刀型电磁流量计方便。

  3.超声波清洗方法

  将超声波发生器产生的45~65kHz的超声波电压加到电极上,使超声波的能量集中在电极与介质接触面上,从而利用超声波的能力将污垢击碎,达到清洗的目的。

  4.电击穿法

  这种方法使用交流高压电定期加到电极和介质之间,一般加30~100V。由于电极被附着,其表面接触电阻变大,所加电压几乎集中在附着物上,高电压会将附着物击穿,然后被流体冲走。总安全出发,使用电击穿法必须是在流量计中断丈量、传感器与转换器间信号线断开、停电情况下将交流高压电直接在传感器信号输出端子上进行清洗。

  以上介绍了几种电磁流量计电极的维护和清洗方法,其实如果我们在前期选型的时候能充分考虑到以后测量介质会对电极产生污染,那么就应该选择刮刀型电磁流量计,可以很方便的对电极进行维护和清洗,省去很多麻烦。西安云仪刮刀式电磁流量计,是由显示仪表、壳体、上线圈、下线圈、电极组件等组成,其中电极组件为可拆卸刮刀式电极结构,这种结构是将信号电极穿套在带刮刀的刮刀杆上,通过压紧螺母将信号电极和刮刀杆固定在电极杯中,电极杯焊固在内表体上,信号电极与内表体、电极杯、压紧螺母间通过绝缘材料隔开;当信号电极需要维护和保养时,只需打开封盖,用手转动手柄,带动刮刀杆旋转,使紧贴信号电极的刮刀刮去信号电极表面上的污垢,清理后将刮刀的方向旋至与流体流动的方向(旋钮上有方向标志),操作非常的方便。

  电磁流量计电极清洗方法: 一下是几种特殊介质对电极污染后的清洗方法(只对可以插下电极的电磁流量计适用)电磁流量计电极清洗方法

  1、对无机物污染,可将电极浸入0.1mol/L稀盐酸中30分钟,用纯水清洗,再浸入3.5MOL/L氯化钾溶液中浸泡6小时后使用。

  2、4%氟化氢溶液中浸3~5s,取出用蒸馏水冲洗,然后在0.1mol/L的盐酸溶液中浸泡数小时,用蒸馏水冲洗干净,标定

  3、对有机油污和油膜污染,可用洗涤剂清洗铂或金表面后用纯水清洗,再浸入3.5MOL/L氯化钾溶液中浸泡6小时后用。

  4、铂金表面污染严重形成氧化膜,可用牙膏对铂或金表面进行抛光,然后用纯水清洗,再浸入3.5MOL/L氯化钾溶液中浸泡6小时后使用。

  电磁流量计日常维护仅需对仪表作周期性直观检查,检查仪表周围环境,扫除尘垢,确保不进水和其他物质,检查接线是否良好,检查仪表附近有否新装强电磁场设备或有新装电线横跨仪表。若是测量介质容易沾污电极或在测量管壁内沉淀、结垢、应定期作清垢、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