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3):
PLC编程,求一个实数32位内存数中1的个数!

网友A:
啥玩意?我表示没看懂

网友B:
你查相应PLC手册

网友C:
无限不循环小数的话1的个数从何而来?起码应该给一个实数的有效位数吧!

网友D:
不是和你说过用移位判断吗。你用的是S7-300的那就告诉你一个简单方法,如果判断MD0,你就先清零一个字如MW10,然后就一个一个的写M0.0开点输出MW10加1,M0.1开点输出MW10加1,.......一直写到M3.7 开点输出MW10加1,最后把MW10移动到你需要的位置。这是个笨方法,但不需要什么技巧。

楼主:
那得写至少32条程序段吧

楼主:
我指的实数是3.14159

网友A:
3.14159,按照你的意思是不是就要返回2(就是有两个1)?如果是这样,我给你个思路,3.14159先转成整数314159,怎么转,几位有效数字你自己解决,然后用314159除以10求模,设为A1,这时候判断如果A1==1,B自增1(B就是你要返回的数,就是有几个1);然后314159/10=31415;再循环上一步……一直到最后为3<10结束,这时候B的值就是答案。

如果你要的是这种情况:
例如,32位数字是:1010……1010=Y
那你就这么办:
设X=00000……1
求:Z=X&Y,如果Z==0,B自增1(B是要返回的值),不过Z不=0,B不变;然后Y右移1(或者X左移1),此时Y=1010……101,(或者X=000……10);
循环上一步;
一直到Z<1结束,此时的B就是答案。

楼主:
我要的就是第二种情况,一开始用的也是你说的方法,可是只能执行一次,不能循环起来……可以加我qq?362585177

网友D:
你是说10进制的1啊,那就按w71412659的方法,32位浮点数只有7位有效数字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你就要看看PLC手册里面循环是怎么写的了。不同的PLC指令不一样(例如S7-200是FOR -NEXT),做法也不一样。但是你可以这样:
设要计算的数为:
1010……1010,那就初始化X=1010……1010,Y=0000……0001;
下一步,判断X>Y时,开始执行:
(第一个扫描周期Y=0000……0001)X&Y=Z,如果Z>0,B自增1,Y左移一位(第一个扫描周期末为0000……0010);
程序段完;
等程序运行到B的值不再增加的时候就是你要的值。
这样就不是一个扫描周期了,不过跳过了循环语句的调用,也就是说我把整个程序看成一个循环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