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3):
西门子变频器P0640电机的过载因子,这个置怎么计算?

网友A:
你的电机实际要使用多大电流?它是按照电机额定电流%来标注的。他是多少,P0640就设置多少。举例:假设实际使用的电机电流是电机的额定电流100%,那P0640=100;实际使用的电机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2倍过载,那P0640就等于1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值是过载值(相当与热继电器的值)还是瞬时值(相当与短路值),我看了我们公司的阿特拉斯空压机变频器的设定值是240。所以我认为这个值应该是个瞬时值,也就是达到这个电流,马上就报过电流(F001),没有延时。

网友A:
如上图示,P0640不是保护动作值,而是系统的电流限幅,保护是P2170,可以延时触发,也可以瞬跳,要参数化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75KW的水泵,额定电流140A     p640(电动机过载因子)   P2170(门限电流)  P2171(延时时间),应该设多少?

网友A:
水泵控制不要过载,P0640 = 100;P2170默认,不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出手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