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3):
如上,请知道的朋友指点

网友A:
呵呵;电梯用的就只要二根线就可以控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我描述的太简单了点。
安川GL5JJ的电梯专用变频器,拆除PG板作一般用途使用,应该短接端子台哪2个端子?
这台机器全部型号是676GL5JJ-4015,端子台和普通G5一样。现在给运行信号STOP等闪烁。

网友B:
没有PG卡了,那参数改了没有,比如运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