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3):
有一个4KW的异步电动机烧了,拆开看了下,是4极36槽双层绕组,我想改绕成单层交叉式,也是4极36槽,因为双层的接头太多了,可是面临个问题,每槽的匝数应该在没算?是把原来的每槽两把匝数加起来就行了,还是有其他说法?这样不行呢?有什么办法算这个匝数?

网友A:
建议你买本电机绕组的书,不可以瞎改。书里面有电机型号对照着做,注意电机铁芯长度和绕组线径要对应。

网友B:
我现在单位没有人会自己绕线圈的,都是送修……

网友C:
我们也是送修
自己搞的老是出问题

网友D:
就你说的完全没问题啊,最终经过铁芯的线匝数一样的就行。双层的接头不会多出来啊,应该是绕组数多了一倍,这种小功率的应该是在小日本和台湾产的电机最爱用双层绕组。
其他说法嘛,书上是说双层绕组的电气特性更好些,谁知道呢,更美观整齐倒是一定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功率的应该是在小日本和台湾产的电机最爱用双层绕组。……

1、国产的4KW小电机没见过有双层的;
2、4极36槽单层用交叉链式绕组;
3、双层该单层,或者单层该双层,总原则是,一相绕组的串联总匝数不变;
4、这样双层改单层,元件数少了一半,单层一个元件的匝数是双层一个元件匝数的二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功率的应该是在小日本和台湾产的电机最爱用双层绕组。……

1、国产的4KW小电机没见过有双层的;
2、4极36槽单层用交叉链式绕组;
3、双层该单层,或者单层该双层,总原则是,一相绕组的串联总匝数不变;
4
、这样双层改单层,元件数少了一半,单层一个元件的匝数是双层一个元件匝数的二倍!
[/
quote]
我想也是这道理,双层的好看,但是绝缘多,问题也多,还有就是线头多,36个元件,每个元件两个头,72个线头,麻烦,

网友F:
线头怎么会多呢????四级电机一共有12个绕组,24个线头头,单层和双层线头不是一样的吗??建议不要随便改变电机参数。

网友G(2014-01-22):
老师傳绕出来的电机可以内部一个接头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