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3):
7.5KW变频器带7.5KW的电机,空载电流为什么上10A?

变频器RUN到50HZ,用钳形表夹着U,V,W随便哪一相,电流显示10.4A,为什么这么大,理论上空载的时候电流是不是应该在5.6A左右,请问是变频器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用钳形表测不准.

网友B:
呵呵;还是查看变频器面板上显示的输出电流更可信一点;

网友C:
自带面板电流显示更靠谱些。

网友D:
楼上几位说的有理;
我却不记得电机空载电流的计算或估算方法了。

网友E:
电机在工频下空载电流多少?

网友F:
你应该测量变频器进线电流而不是电机进线。

网友G:
正常情况下,7.5kW电机空载电流3-6A差不多的,如果空载电流10A,两种可能:其一,电机轴承有问题,内阻大;其二,电流检测有误,变频器输出用钳表测,不好。用模拟的指针表侧电流,比较靠谱。

网友H:
关键是你量的是哪里电流,要是量进变频器的线电流的话,那你电机就不是 空载了,如楼上所说的

网友I:
关键是你测电流的位置

网友J:
出来的不是正弦波

网友K:
我想问下电极是分4极的和6极的,好像两种的电流就不一样

网友L:
我的7.5KW的电机加了变频器后,负载的情况下,电机的电流是12A(测的位置是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电流)。这样正常吗?

网友M:
我也有这样子的经历,如果是那样子,你就要看是什么样子的电机了,西门子电机和伦茨电机三凌电机有的是恒力矩电机等等,那么就是用工频他的空载跟有负荷是一样的,这些品牌的变频也是一样,

网友N(2014-03-19):
请问7.5kw变频器带7.5kw电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O:
引用 网友F:
你应该测量变频器进线电流而不是电机进线。
这个才是最实用的办法。光说量变频器出线这不准那不准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