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送料

楼主(2013-12-23):
机器是这样的,用步进马达送端子,端子是连续模具冲压出来的,料带孔中心距4mm+—0.02,齿轮25等分。送端子完成后,有一个汽缸做下压的动作,把料带孔套进注塑模上的顶针上面。套进后才能做注塑的动作。一个周期送8个端子,前后共有16个料带孔要套进顶针。现在的问题是,前10来模位置都能很好穿进顶针进行注塑,但是后面开始就有偏差了,而且越偏越多,都是向出料的方向偏。估计每次都偏了一点点,只是肉眼看不出来而已。程序里面没有回原点的动作,有一个mov k0 d8140的动作。请指点下,怎么才能把这个误差消除。

网友A:
程序传上来看看。

网友B:
程序处理下 十个之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台能不能说清楚下,什么10个之后

网友C:
1:测量PLC输出的脉冲量是否正确,有可能PLC输出脉冲线到驱动器有外部脉冲干扰?
2:设定的分度是否有小数,比如电机一转1600个脉冲=120mm,一个脉冲是0.075mm,
 如果要走10mm,脉冲是10/0.075=133.33。。。脉冲;走10次少3个脉冲=0.225mm;走100次是33个脉冲=2.54mm
 这种问题就要增加1个原点开关,每次送完就回位一下;
3:机械上调试转轴点使转动灵活;

网友D:
延长加减速时间试试。所有工位走完后,回一次原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加减速时间也修改过,刚开始是K5,后来改到K10,效果也不好。回原点的话,机构不允许,因为齿轮上一直有端子挂着,用马达送连续端子进注塑模注塑的,每一模都执行回原点操作的话,会有的端子注塑不到,或者注塑好的再回去注塑一遍。

网友D:
K5和k10没有什么区别。改到k50~K20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