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服务器的USB插口为什么常常坏

楼主(2013-12-23):
厂里一套DCS系统有两台服务器,也就刚刚用了1年多,可是最近一个USB插口安装了鼠标,一段时间鼠标就失灵,插拔一下就好了,第二天又是如此,几经折腾,现在这个USB直接失灵了。
刚开始以为鼠标质量不行,和邻近的更换,故障仍然,把键盘查到这个口上也是如此。
按理说工业使用的服务器的硬件要求都是很高的,可是这个服务器为啥出这个状况,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1、鼠标底板的感光二极管发亮,证明是有电源的。
鼠标是崭新的戴尔光电鼠标。

楼主:
2、服务器同样是戴尔的,而且是双电源配置,看着很有质感,质量应该有所保障。
可是USB接口太少,只有两个,正好适合鼠标和键盘,先进一个出现问题真是大麻烦。

网友A:
DELL的服务器还没听说过USB口出过问题呢……

楼主:
偶,看来偶厂中彩了。

网友B:
不应该,找DELL服务,说他们的服务器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领导说了不要紧,凑活着用就行了。
你看偶厂的领导素质多高,不给售后前麻烦。

网友C:
这种情况没有见过,最好是找DEll,确认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D(2014-01-27):
据我估计可能是串口间歇性失电,你可以试一下在设备管理器里边把串口的电源选项去掉省电模式!  我也只是猜测,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是哪家单位的,用的是什么厂家的DCS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山东的一家炼油厂。
DCS是霍尼韦尔的。
问题解决了,重启了服务器后在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已经运行两个多月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问题解决了就好!你有认识的新疆的化工厂的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偶是山东的,在石油大学上学时同班的一个哥们去了新疆的独山子,刚开始说在厂里后来听说这个哥们教学了,应该是理论知识比较扎实被领导发现了,10多年后联系的少了也不知道混到什么级别的领导了。

网友B(2014-04-10):
用过许多DELL的服务器没见国USB口出问题的

网友B:
可以把鼠标和键盘插入前面板的usb口试一下,我喜欢用前侧的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