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吹嘘的上天的节能产品

楼主(2013-12-23):
几年前厂里应用了一个所谓的节能产品,吹嘘了好长时间,可是最后基本上在不吱声了,因为其有利必有弊,所谓节能却影响了工艺的使用。
此节能产品叫蛙鸣式水轮机

楼主:
所谓节能是使用需要冷凝的循环水的压力吹动风机旋转,起到降温对流的作用。
这种方式省掉了传统的电机,可谓节能。

楼主:
传统的风机,需要电机带动,因此其对循环水的压力没有要求

楼主:
这是传统风机外部的电机拖动,其由于消耗电能,因此被看做不省电的设备。

楼主:
但是循环水的压力是不受控制的,因此其压力忽大忽小,忽高忽低,高的时候蛙鸣式水轮机散热效果不错,可是压力低下来,蛙鸣式水轮机基本上停摆了,这个对于循环水的冷凝是不利的,所以这个最后都销声匿迹了。

网友A:
厂子大了 这种事总是有的!总要尝试了才知道好不好!

网友B:
能量守恒。

网友C:
那为什么叫蛙鸣呢?真的像青蛙在叫吗?
这个其实也好办,搞个压力传感器,当循环水压力达到时,离合电机脱开,靠压力推动冷却风扇,当循环水压力不足时,离合电机结合,靠电机驱动冷却风扇。

网友D:
这和"吹嘘的上天的节能产品"有屁毛关系?

网友E:
节能产品等的应用,需注意适应性;
7楼说的,原理上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厂子大了 这种事总是有的!总要尝试了才知道好不好!
是啊,不试怎么知道行不通呢?

网友G:
有些能是不好节省下来的,不过实践了才是真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那为什么叫蛙鸣呢?真的像青蛙在叫吗?

这个其实也好办,搞个压力传感器,当循环水压力达到时,离合电机脱开,靠压力推动冷却风扇,当循环水压力不足时,离合电机结合,靠电机驱动冷却风扇。
说的有道理。

网友I:
节能真不好做,看了好多节能产品都不是太理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谓蛙鸣式应该是其水轮机的形状想青蛙样子。
至于水压、电机切换模式,其需要进行很大的技术改造,因为蛙鸣式的水轮机是水压推动,不需要减速齿轮机构,而电机带动的需要齿轮箱,如果想要转换就需要对这个设备进行很大的技术改造,这个对于上级公司推荐的节能产品进行结构性质的大改,嘿嘿,,,这不是打总公司的脸么。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仅对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厂里领导也曾经提出改进意见,说循环水进冷却塔之前加一个加压电机,把循环水水压提上了,最后一琢磨,这个加的电机还不如直接使用先前的电机带动散热模式来,所以现在基本上采用了节能与普通电机并列运行的模式,节能的只是一个样子,出力的还是先前的电机散热。

网友J:
引用 楼主:
几年前厂里应用了一个所谓的节能产品,吹嘘了好长时间,可是最后基本上在不吱声了,因为其有利必有弊,所谓节能却影响了工艺的使用。
此节能产品叫蛙鸣式水轮机
这个设备是给什么散热的?
电厂用的?

还望解答。。

网友K:
为什么循环水压力低,应该从这方面找原因,我厂循环水压力都是恒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