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3):
我们使用的三菱运动控制卡是Q172的,为了增加精确度,想在J4的伺服的DI1中接入一个点,作为输入点,不知道这样可以吗?求大神啊

网友A:
Q172DS等运动CPU,要连接MR-J4-B型号的伺服,用到的伺服外部型号,LSP LSN等既可以接到专用的型号接口模块上,也可以接到伺服驱动器的CN3接口上。

网友B(2014-03-29):
看怎么定义这个DI1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