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图是不是画错了

楼主(2013-12-23):
画错了吗?

网友A:
或可按端子号U、V、W,及X、Y、Z判别。

网友B:
没有画错,星三角启动电路,角形连接为:W-Y、V-X、U-Z。

网友C:
星角启动,没错

网友D:
没看出哪里错了。

网友E:
一般都用UVW,WUV标明的。

网友F:
你没有搞懂这三个接触器的工作顺序。

网友G:
变速马达?星三角?

网友H:
图纸没错

楼主:
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I:
没错,错的是你不理解

网友J:
没错,就是星角变换。估计是角形启动,星型运行,具体看控制过程。

网友K:
没错,上面有字母标识:U、V、W-Z、X、Y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画错了吗?
谁也没说W-Y是一组线包啊~!只不过是标号而已。

网友M:
我懂楼主意思,但是他图已经是Z X Y(错误的话应该是X Y Z标注)了 说明电机的内部接线已经调换了,外部的接法就跟实际接线一样,6根接线柱上面3根怎么接的  下面也怎么接了。

网友N:
没有画错,星三角启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样说我就知道了。

网友O:
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啊

网友P:
没有错误,老图纸。

网友Q:
应该画电机那块

网友R:
很正确啊

网友S:
星三角启动,没错

网友T:
图纸没看见错误!

网友U:
没画错,U-X、V-Y、W-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