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3):
请教各位为什么零线和地线是通的?如果加个漏电开关岂不跳闸?还有零线不是三条相线的中性点,为什么零线和三条相线又不通?麻烦各位向我这菜鸟解答

网友A:
先了解,供电系统是TN-S还是TN-C或其他。

网友B:
最基本的基础知识,零线很重要必须要会的

网友C:
本论坛以前讨论过供电系统的问题,有很多答疑的。

网友D:
找个电工基础看看吧。

网友E:
很多工厂零地公用(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

网友F:
好学的青年。建议你顺着零线地线一直往前查看,后一个问题也同时有答案了。

网友G:
最基本的东西,上百度看看,

网友H:
供电系统是TN-S还是TN-C

网友I:
不管什么供电系统,在变压器端,零线和地线有一点相连的。

网友J:
三条线的中性点是不错,但是三条相线中性点与相线之间是有负载的。

网友K:
建议阅读培训教材《低压运行维修》

网友L:
零线和地线,是相同的只是他们所担负的任务不一样。地线是保护人命的,生命线;零线是和火线构成回路。

网友M:
只有多学习才能解答自己的问题。

网友N:
  1.零线和地线相通是因为相当一部分线路零地共点。
  2.请看漏电开关的接法,看懂了就知道了
  3.首先你要确定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是否带负载)测量的

网友O:
相线和中性线之间是要接负载的,而地线则不能,只用来接地。

网友P:
去变压器房看看中性线和地线是不是共用的

网友Q:
在漏电开关的下面就不允许在想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