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3):
请求压力传感器与变频器的连接方法

网友A:
看你几线制的压力传感器

网友B:
楼主开两个相同贴啊?
1,什么品牌型号的压力传感器?三条线的很多种。
2,什么品牌型号的变频器?
3,这个不会接,那怎么设置参数?
......

网友C:
主要变频器是否有接口可是输入电流信号。

网友D:
关键是现在你选的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还有变送器,这样大家才可以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