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的连接

楼主(2013-12-23):
再次求助,三线传感器与变频器的接线方法

网友A:
1,什么品牌型号的压力传感器?三条线的很多种。
2,什么品牌型号的变频器?
3,这个不会接,那怎么设置参数?
......

网友B:
你的目的?随压力变化实现加、减速、停机?

网友C:
三线制的传感器,嘿嘿。。。是不是一个电源,一个信号,一个公共底线,那么只要把信号接入变频器,然后另一个并联到那根地线上就可以了。电源线需要单独供电,传感器普遍电压都是直流24V。

网友D:
三线压力传感器是不是一台电阻式远传压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