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三菱Q系列的M7000以上是什么中继。

楼主(2013-12-23):
经查M7229只有三个,但能自锁。又查不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A:
有接触摸屏吧?问题不是很清楚。

网友B:
m是普遍的辅助继电器

楼主:
没有触摸屏的,工作条件是天车左右大跑到达指定位置如X8A时,输出Y1DA开始闪烁到自锁常亮。M7229在梯型图中没有输出的,只有常开和常闭的。天车到达位置时M7229就变为常闭了。

网友C:
就是通常的辅助继电器,没有特殊的地方,要不你用ctrl+f查找多个字看看,也许会有结果吧!

网友A:
没有整个程序怎么帮你找这个呀?写法不一样,要换思维找。

网友D:
有没有K2M7228之类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触摸屏的,其工作是天车左右跑到位置X8A,输出Y1DA一开始闪烁到天车到达指定位M7229会变自锁。有趣的去看:吊机中控控制台1#线.zip,

网友A:
已经看到了。

楼主:
大师付们有趣下载研究一下。?????

网友D:
程序有黄色的地方
用语句表看了 也没看出问题
很多常闭点的地址都一样

楼主:
显示点为11点就没有黄色的地方了,工作条件是天车左右大跑到达指定位置如X8A时,输出Y1DA开始闪烁到自锁常亮。M7229在梯型图中没有输出的,只有常开和常闭的。天车到达位置时M7229就变为常闭了,是什么原因引起,小的不明白。有请大师傅们指点迷津。

网友E:
程序太长了 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显示点为11点就没有黄色的地方了,工作条件是天车左右大跑到达指定位置如X8A时,输出Y1DA开始闪烁到自锁常亮。M7229在梯型图中没有输出的,只有常开和常闭的。天车到达位置时M7229就变为常闭了,是什么原因引起,小的不明白。有请大师傅们指点迷津。

回楼主

M7229从这图片可以找到,K4M7216可以分开来看,等于M7216~~M7231,这个指令是逻辑或运算,当M9029或M7129
中有一个ON或两个都ON时M7229就接通,根据这个分析就可以找出来了,看程序还得一步一步推才找到,你按这个方法就能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