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3):
一开始没显示,打开变频器看到里面的驱动电容全部鼓起,更换后还是没显示,把开关管拆开后测得没脉冲电压,把3842更换后有脉冲电压   把开关管装上后上电有显示了但显示poff,继电器没听到哒一声,主板上接线端的10v正常5v正常,24v有30v,过十几秒,后显示0,继电器哒一声,主板上接线端的10v正常5v正常,24v变回23.7v左右
按运行没反应,调频率没反应,还是显示0,断电瞬间显示poff               用的是单相380v没关系吧康沃g21.kw的 这个变频器有没有缺相保护?

网友A:
已修好   外部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

网友B:
楼主··什么原因撒··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二楼

楼主(2014-01-24):
++三线控制

网友C(2015-11-27):
楼主··什么原因撒·

网友D:
楼主说了,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E:
肯定是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