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3):
请教高手,普通计数器的使用方法,我想编一个程序,中间需要计数,计完数之后执行下一步动作,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看看这类全有了

网友B:
去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C:
孩子,回去看下书再出来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人家提出请求。你要是不想回答就别回复。好像你是多大的高手一样教训别人以后记住。别这样装。我是最看不惯你这样人

网友E:
LDP X0
CNT C20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指令好像不全

网友E:
没写全,对不起!应该是:
LDP X0
CNT C20 K10
每来一个输入X0的上升沿信号,计数器C20就计一个数,一直计到设定值10时,C20输出,其常开触点闭合。

网友G:
PLC比较基础的应用了

网友H:
具体是哪种品牌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