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4):
1、主要是大电流和大电压失控,引起的1、高电压失控:中频电压升到一定的值时,逆变器颠覆,无法在高阻抗情况下运行,元件的耐压降低或冷却效果不好,系统的绝缘性能降低,中频电压升高时机器对地短路,检查中频电容和炉子。干扰也可能引起,逆变触发线要离主电路远一些,2、大电流失控,中频电压的反压角过小,触发电路是否有接触不良,另外还要注意关断时间的一直性。
2、现在由于元件的质量已经过关,如果工艺良好,可靠性已经非常高。逆变可控硅管相对来讲是比较薄弱的部件。如果频繁地损坏,必然有原因。应着重检查:
   1)逆变管的阻容吸收回路,重点检查吸收电容器是否断路。这时,应该采用能够测量电容量的数字万用表检测电容器,仅仅测量它的通断是不够的。如果逆变吸收回路断线,极易损坏逆变管;
   2)检查管子的电气参数是否满足要求,杜绝使用不合格厂家流入的元件;
   3)逆变管的水冷套及其他冷却水路是否堵塞,虽然这种情况较少,但确实出现过,容易忽略。
   4)注意负载有无对地打火的现象,这种情况会形成突变的高电压,造成逆变管击穿损坏。
   5)运行角度偏大或偏小,都会引起逆变管频繁过流,从而损伤管子,容易造成永久性的损坏。
   6)在不影响启动的情况下,适当加大中频电源至炉体的中频回路接线电感,可以缓解因逆变管承受过大的di/dt造成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