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数值输入无效

楼主(2013-12-24):
我的 威纶6070IP 数值写不进去。屏里面读取和写入使用同一地址D100。数字格式16-bit  Unsigned.三菱的程式  LD  M10------DMOV K100  D100 下到屏里只能显示100 输入任何字都无效。只显示100.各位大侠看看啦里有问题。帮忙解一下

网友A:
M10吸合时,触摸屏是写不进去的,还有注意触摸屏d100的数据格式。

网友B:
先监控看看PLC程序里面的D100是不是有变化。

网友C:
如果M10一直吸合数值是改不了的,因为你用了传送指令。

网友D:
搞明白地址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