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4):
ABB变频器维修中,客户经常会提供一些故障代码,但是工程师搞不懂这些故障代码出现时,应该怎样处理检查,所以要判定机器故障,首先我们就要知道 ABB变频器ACS800报故障代码的含义,这样才能够更快更准的判断其故障,及时解决问题,避免更多的损失。以下基本是所有可能引起过流的原因了,具体要结合现场的实际工艺、设备和环境情况分析。
ABB变频器ACS800报故障2310处理方法:
一、1 突然的负载变化或堵转。
[1]检查负载、电机电流和系统的机械部分。
2. 闭合输出接触器。
[1]如果使用了输出接触器,则应先停止变频器的调制,再断开接触器。
注意:SCALAR 模式下无此限制.
3. 电机连接错误。(星角连接)
[1]检查电机铭牌上的电机电压与连接方式,并与99组参数相比较。
4. 过短的斜坡时间,以至于过流控制器没有足够的控制时间。
[1]检查负载并增加斜坡时间。
5. 电机的速度或转矩振荡。
[1]由速度给定引起:检查速度给定值是否振荡。
[2]由转矩给定引起:检查转矩给定是否振荡。
[3]由速度响应的过补偿引起:检查速度调节器的参数设定。(在某些情况下,自整定不一定能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
[4]由过高的反馈滤波时间引起。
[5]由错误的脉冲编码器值引起:检查脉冲编码器的波形并且检查脉冲数。
[6]由电机模型引起:从电机铭牌获得正确的电机数据并且对照99组参数。
6. 输出短路:损坏的电机电缆或电机。
[1]检查电机和电机电缆的绝缘。
[2]分断电机电缆与变频器的连接,在标量模式下运行变频器,如果变频器不跳闸,则说明变频器是好的。
7. 接地电网中的输出接地故障。
[1]检查并用高阻表或绝缘表测量电机和电机电缆。
8. 错误的电机和传动选型。
[1]检查电机额定电流值是否位于。[注意DTC模式下1/6~2;标量模式下0~2]。
[2]检查输出电流、转矩和极限字。
9. 功率因数校正电容器和浪涌吸收器。
[1]确认电机电缆上没有功率因数校正电容器和浪涌吸收器。
10. 脉冲编码器连接。
检查脉冲编码器、脉冲编码器接线(包括相序)和xTAC模块。
11. 不正确的电机数据。
[1]根据电机铭牌检查并校正电机数据。
12. 不正确的逆变器类型。
[1] 比较传动的铭牌与软件参数。
13. RMIO板与RINT/AINT及 AGDR 板之间无通讯。
[1]检查并更换光纤。
[2]检查扁平电缆。
14. 标量控制模式下的过流
[1]检查并更换电流互感器。
[2]检查输出电流、转矩和极限字。
15. 内部故障。
[1]检查并更换电流传感器。
[2]更换xINT板。
[3]确认扁平电缆是否正确连接。
[4]更换INTs 板和 xPBU 板之间的所有光纤。(并行连接的情况下)
16、ACS800的变频器报2310是过流故障,检查电机电缆是否破损,电机是否不转,2310和变频器的关系不大,基本肯定是电机和电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