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4):
测温元件PT100一般都会有一个精度,0.5%,经过变送器变送输出4~20mA,变送器本身也有精度误差,那最终输出的4~20mA与真实值的误差是多少呢?

网友A:
理论上系统的精度就由最低精度那个单元来决定,极端情况下是它们的乘积,最糟糕就如此了。

网友A:
哦说错了,是叠加不是乘积。

网友B:
呵呵;你只能参考二者的精度;
可能你测温元件测出高一些,变送器刚好比实际值低一些,二个刚好抵消了呢;

网友C:
有楼上说的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下我还是觉得应该是误差值相加,以最坏的情况为准

网友D:
对,只能按最坏的情况为准

网友E:
可用方和根法来计算系统误差,假设测温元件和变送器的精度都是0.5%,则0.5的平方加0.5的平方,再开方,结果就是系统的最大误差了。

网友F:
要实际现场测温,再调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