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4):
现在有一个问题想与各位探讨一下,现在有大小两种不同直径的辊筒。在最前端是小辊带着一个编码器,在PLC中实时监测脉冲作为主速度。然后后边有两条皮带用变频器控制,在辊轴上同样安装编码器,监测实时脉冲来控制变频器同步,现在想问题是小辊的线速度与大辊的线速度一致 可以说是同步吗???

网友A:
线速度一致那就是同步啊,我是说只针对辊而已,搞得那么复杂,就两条辊用一条同步带传动就行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没有同步链,当初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只想用变频器控制了 。   辊筒直径不同测得的实时脉冲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B:
脉冲应该不一样

网友C:
对于变频来说,线速度“同步”可能会失败。可以看看这个实验:
http://blog.gkong.com/gemple_175779.ashx

网友D:
线速度同步,可以用皮带来驱动,如果不用皮带的话,用变频器直接到驱动,
变频器控制误差较大,不如用伺服来控制。通过编码器和PLC的数据运算来做,
还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我的思路是 在最初的速度用脉冲/一圈脉冲数*周长  然后再第二个滚轴用ω=2πf  v=ω*r   然后做比较来加减频率。  不知道这种方法可行否。

楼主:
方案又改了,用一个编码器测初始速度,然后根据测得的速度控制后面变频器的频率.!\

网友E:
回复 楼主:
同步要求精度多小?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直接两个变频之间频率以一定的比例同步就行了。

网友F:
精度不同,方法不同

网友D:
工艺要求不同,相位有无要求,方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