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4):
如题,不知这东西用在什么上面,和普通的中间继电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据名称,应当是触点容量比较大吧(可能猜错了)。

网友B:
是叫功率方向继电器吧。检测流过线路功率方向的,当线路发生短路时,从一个方向流过的短路功率启动保护动作,反方向短路保护不启动。一般用在两端都有电源的线路上。

网友C:
报警用,最简单的使用,串在电路中,比如60W灯泡坏了,继电器就失电,触点接通报警电路提示维修。

网友C:
对了,也有的厂家用触点带负载大小区分,此功率与彼功率是不一样的,是那种“功率继电器”看电路就区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