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4):
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器,除了PID驱动PWM输出外,还有其他办法吗?除了温控模块和温控器。

网友A:
你还想整什么花样。

网友B:
现在一个小小的温控器带PWM输出的闭环PID控制,才100-200元一个,加上温度传感器,你买三套也过不去500-600元,太便宜了(国产)。你还想用什么呢?

网友C:
不一定使用过零触发的方式,也可也选用移相触发。

网友B:
温度控制,还是过零触发有优势。移相触发不好。因为移相触发对电网的反作用是实实在在的,而过零触发没有这个问题。特别是温度的时间常数远远大于50Hz,为过零触发调节温度控制提供了条件。

如果是电机调速,过零触发就是问题了,而移相触发就有优势了。所以被控对象的时间常数,决定控制形式和结构。以选择最佳。

网友D:
只有你说的那些 是最廉价 也是最可靠的,,别的方案  还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用温控器的最简单划算,现在要取消。我看了一下OMRON CP PLC PWM 输出最多两个点但要控制三个固继又不行,让他买模块又嫌贵。

网友B:
用PLC确实从方案上就不合理。除非还有别的需要集散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版主除了PLC还能用什么?我要用触屏来监控运行速度、加热温度,选了CP1H我感觉还蛮合理的输入输出点刚好够用,就是这个温度控制比较麻烦。

网友B:
哦,你是触摸屏+PLC+温控器吗?还是触摸屏+PLC+固态继电器温控?如果是如果是前者,PLC可以走通讯去控制温控器;如果是后者就不好办了我认为要么PLC加模块去控制固态继电器;要么就用三个温控器(带通讯的)去控制固态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后者,现在已经决定加温度控制模块来控制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