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4):
我们这里55KW立式电机经常运行于满载和短时过负荷,轴承经常有问题,更换时都是先用拉马,如果不行就是武力解决,风割和磨光机切,不知道大家都有什么好方法学习下。

网友A:
55KW电机不大,文雅就用拉马

网友B:
换轴承一般都是用拉马

网友C:
偶这里都用岛链和大铁锤

网友D:
一般都是拉马吧!装轴承俺这用加热器,

网友E:
大型轴承安装时机油加热安装好点吧!

网友F:
轴承起拔器,液压的很好用

网友G:
仅见过换小电机的轴承,用拉马。

网友H:
看现场有什么工具设备和俱体情况而定,不一定非用什么工具和方法。
只是换轴承简单,好拆好装,有时锤子敲敲就出来了,大不了割了了事。
换轴承的难点在于皮带轮,有些实在太紧了,拉马都拉坏了还出不来那才麻烦。小的还能手割机割掉,大的就得想法子了。专业修理厂有车床有压床的还好一点了。

楼主:
轴承起拔器是不是,拉马的丝杆换成液压的?

网友I:
用液压的皮带抓子啊

网友J:
文雅就用拉马

网友K:
先拉马再风割

网友L:
立式电机不好拆装啊。一般都用三爪拉马,有时候用铁板自制的工具

网友M:
先喷上除锈剂,再用自制拉马。

网友N(2014-01-24):
你改造一下润滑方式就不用常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