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31 1bh02接错线冒烟了

楼主(2013-12-24):
我把321拆掉了,323结果OK了,两个322还是没有输出
訡ㄖ兦葒塵,懑裑泥濘。咃ㄖ沖迗起,懑吢歡囍。

网友A:
331和323完全不同的东西,300是硬件分配地址,你I Q 是怎么分配的。

网友B:
323模块?莫不是332的模块吧。
331接错线冒烟是卡件冒烟还是连接线冒烟,还是现场仪表冒烟。。。

网友C:
大家比较关心你哪里冒烟了

网友D:
强电不会窜到cpu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321冒烟了
訡ㄖ兦葒塵,懑裑泥濘。咃ㄖ沖迗起,懑吢歡囍。

楼主:
回复 网友D:
24vdc
訡ㄖ兦葒塵,懑裑泥濘。咃ㄖ沖迗起,懑吢歡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訡ㄖ兦葒塵,懑裑泥濘。咃ㄖ沖迗起,懑吢歡囍。

楼主:
回复 网友C:
321冒烟了,我看见在321里出来的
訡ㄖ兦葒塵,懑裑泥濘。咃ㄖ沖迗起,懑吢歡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没到cpu因为323好了
訡ㄖ兦葒塵,懑裑泥濘。咃ㄖ沖迗起,懑吢歡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对于现场维修维护级别的人来说,只有更换卡件了。
记得更换卡件的时候要看其型号是否与先前的一致,如果有差别需要在编程的硬件结构里进行修改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是卡件啊?本人菜鸟,小白一片...........
訡ㄖ兦葒塵,懑裑泥濘。咃ㄖ沖迗起,懑吢歡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卡件和模块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平常管用的称谓,一般在DCS上习惯叫卡件,在PLC上习惯叫模块,就是处理各种现场信号或者其他信号,独立的设备,这些设备插在一个公用的底板或者连接器上,就如同我们电脑上面的各种网卡、显卡等等,PLC也是如此,各种信号处理模块也是通过后连接器进行通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要是按照你的推测,是我的两个322出问题了还是CPU出问题了呢?
訡ㄖ兦葒塵,懑裑泥濘。咃ㄖ沖迗起,懑吢歡囍。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使用排除法,这也是我们现场维护维修仪表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把烧坏的板子拆下来,安装上一个好的,如果通讯、程序运行正常,那么CPU就没有问题,如果CPU持续的报警、报错误,那么就按照步骤一步步的排除其他的,如果CPU故障仍然,那么更换一块CPU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去试试吧,谢谢
訡ㄖ兦葒塵,懑裑泥濘。咃ㄖ沖迗起,懑吢歡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