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5):
请问有一台直流调速器(6RA28)已放置3年,准备使用。可以直接上电吗。是否需要预充电。如何充电啊。。。

网友A:
看到这个问题以后,感觉有些好笑。原因是,直流控制器与交流变频器从结构上就有区别,工作原理也不同。交流变频器,搁置时间超过1年,要预充电,直流控制器,放置时间超长,也用不着预充电。

由此,只有懂得原理,才能明白许多问题。否则,问题会很离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手册也没有提到充电问题。没有知识很可怕,以后还要加强学习。谢谢。

网友A:
其实,直流控制器不用预充电原因有二:其一,直流侧的负载很少有纯容性负载;其二,直流控制器的输出电压是由0-100%线性变化调节的,一般不是阶跃给定的。这两条的结果,使输出用不着预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