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交流电压

楼主(2013-12-25):
三相交流电压 420V,电压高对接触器和电机影响有多大

楼主:
我的电压指的是运作时的电压,非空载电压

网友A:
电流就加大了,容易烧了,同时对绝缘要求也高了

网友B:
若是现场的运行电压,对于380V电器,有点偏高。

网友C:
调整一下变压器分接头,降低电压。

楼主:
电流大了,那接触器在选型的时候是不是必须必平时选择大一号的。例如 原来正常是20A ,由于电压身高,接触器是不是选择32A 的 ?

网友D:
楼主你的电压怎么那么高,如是设备全停下,那不是还要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调整一下变压器分接头,降低电压。
电压略微偏高,这样解决很好。

网友F:
420V电压比额定电压高出了40V,电流相对应也增大了,电流大热量也增大,过热绝缘就会损坏,长期运行下去,就会烧毁绕组,要是有热继就会保护,否则烧电机。

楼主:
大家就不要告诉我该抽头了,就告诉我 接触器选择是不是应该比平时大一号

网友G:
貌似规范是380±10%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家就不要告诉我该抽头了,就告诉我 接触器选择是不是应该比平时大一号
问题是电压高了不仅仅影响你的接触器,主要是影响你的用电设备。

网友I:
 当电源电压过高时,同样会使定子电流增加导致定子绕组过热而超过允许范围。所,国家标准规定,电动机只有在电源电压波动范围为士5%之内的情况下方可长期使以用。

网友J:
电压高对与电气的铜线漆包线的绝缘有影响。

网友K:
接触器没问题,但电机就不在额定点工作了。电压高,转速也要略高,电流大

网友J:
怎么来的420V电压,应该找出原因

网友L:
接触器没有问题,电机的话电流会变大,长时间运行可能会烧毁;

网友M:
问题不大,我以前的公司有这样的情况,一般是变压器过大,空载电压高。一直是正常使用,如果是带一定的负载还是这么高的电压,建议改变压器高压则抽头。

网友N:
在工业区,电压升高的现象都是夜间使用生产设备加班生产导致的。

供电部门将一天设置了成了三个时段,每个时段每度电的收费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用电紧张的时期。
所以供电部门非常建议工厂夜间生产,白天停机。

网友O:
我们这440多

网友P:
I=P/1.732/U/COSφ
电动机输出功率是负载决定的,不会随电压上升而提高,功率因数如果忽略,电流会跟电压成反比,也就是在一定范围内电压高,电流是下降的;
但是电压高,首先是灯具的损坏率会上升,太高的话,电机绝缘是否能承受是个问题,还有就是磁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个我分析不出来。
我这里电压也是420,我已经把变压器抽头调到最小了,已经投产两个月左右了,还算正常。

网友Q:
很正常啊,我这的三相电压都是四百一二,根本没三百八那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