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5):
本人刚刚接触西门子200的PID控制,其中原理已经弄明白了,但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在PID运算之后的输出值还是个模拟量,它是何如实现对设备的控制呢?

网友A:
搞清楚PID是怎么控制的了吗?你这么问的话说明你对PID还是没弄明白。我就这么给你打比方吧,例如说你要汽车跑100KM的时速,但是你的汽车极速是300KM,起步的时候你发动机最大功率输出提速快,等速度提到60KM,如果再保持这么高的输出功率可能就要超速,所以这时候要控制发动机功率,例如降到70%;提速到80公里,降到50%;正好100KM时,降到40%,如果速度超过100KM,降到20%速度再慢下来。而怎么控制我的发动机输出功率,就靠那个模拟量信号或者调整数字信号的占空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只是把怎么设置PID回路一些参数弄明白了,你说的道理我明白了,可它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实现控制的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是这么个意思:同样我那个例子,你通过什么方式控制发动机的转速?汽油发动机,我可以控制供油量,例如全速我每秒钟供油1L,那50%动力时,我就只供0.5L,对应到模拟信号,我以0-20MA的模拟信号为例,加一个调节阀,给20MA的模拟信号,阀门全开,供油率为1L,给10MA信号,阀门开一半,供油率0.5L,断掉信号,阀门关掉,供油率0。

有的是用数字信号,我这个阀门只有开和关两种状态,但是我可以调整开关时间,我要全开,那就一直把阀门打开,供油率1L,我开0.5S关0.5S,供油率0.5L,这样也能调速,这么解释你明白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