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5):
东芝VFA7变频器送修时偶尔上电报OC3确定1个霍尔坏了开机电机在低频和40-50HZ时抖动测量3相基本平衡,其余两个静态电压没怎么飘逸,购买了2个国产的据说可以完全替换原装,装上后不报OC3了电机还是抖动,这样1来恢复出厂值还是抖动,改为VF模式还是在40-50HZ之间时抖动,上了60HZ电机比较平稳,一直不认为驱动有问题,动态检查霍尔电压时发现原装霍尔输出电压为负值,而新的两个为正。这是什么问题,再测原装2个都为负,新的2个都为正。这是原装出了问题还是新的不对,根据经验1般输出对0v都是正电压呀?把穿心方向调换1下也不行,还是为负,电机抖动是否这个原因(绝对没缺项)
再重新测静态电压发现原装的静态电压有-15MV 新的是+6MV

网友A:
抖动和这个没关系。 -0.005- +0.005应该算正常,我实测的台达。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静态为负,带1.5KW电机也是为负,或许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3个霍尔都换了,新的,但是静态值有5MV的差别,电机抖动显著改善,但是40-50HZ这个频率段有抖动,停机到5HZ左右有抖动,带的1.5KW电机空载,是否电机过小电流也小无法做出精确判断。

楼主:
是否驱动还有问题

网友C:
不知楼主问题解决了没哟

网友D:
传感器是三线的还是四线的?如果确认你的检测方法是正确的,那么新旧传感器都有问题!
建议把载波降低至3K后看结果如何

网友E:
变频器多大的,载波频率调高后,带小电机才不抖,带大电机要调低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又买了个霍尔装上,还是不行,驱动电压正常,更换了电流检测的A7840,也不行,驱动芯片电压正常,用的是智能模块,待买几个4504光耦更换后再说

网友F:
应该是驱动问题吧,不知楼主搞定没?求分享。

楼主(2014-01-25):
回复 网友F:
驱动换完了,电容换完了,还是不行。有可能是自学习错误的问题,去找个大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