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5):
机械零部件质量检测应用
技术概述
通过对各种机械零部件的图像采集拍照,根据图像数据判断出零部件的缺陷、划痕、污渍、尺寸、形状、位置、安装定位、校准等情况,消除或减少残次品,高工作效率,低成本、高准确率,使其得到广泛应用。以下是在本行业中的应用。

       详细介绍

  一、检测版辊上的划痕、污渍、凹坑等缺陷,检测数据输入计算机处理,输出结果。
版辊检测  数据结果输出

  二、工件视觉定位,组装正确判断,是否安装、错装、偏装、侧装等等。
工件视觉定位

1、检验传动轴是否正确安装,并且编码一致;轴承滚子缺陷,滚子缺装或者反装、侧装等质量问题。

传动轴检验
轴承滚子检测
2、校验零部件是否组装正确

  三、零部件外形尺寸、孔数、孔径大小、孔间距、磨损、等识别与检测。  1、密封件等:孔数,孔径,空间距,位置等的检测
2、冲压行业:模具磨损和冲压件尺寸测量
3、部件外形尺寸检测
4、圆形物体:定位,尺寸,弧度检测
密封件检测
孔数,孔径,空间距,位置等的检测  冲压行业检测
模具磨损和冲压件尺寸测量
零部件外形尺寸检测

圆形物体
圆形物体定位,尺寸,弧度检测  零部件检测
零部件外形尺寸检测

网友A:
在大学实习时,厂里的师傅告诫过我们没事的时候不要到现场瞎转悠,因为一套设备停车检修,正用放射性物质探伤呢。
工作后厂里用干两次这样的检修探伤方案,不过后来取消了,原因对人体有很大的危害。
不过放射性探伤现在使用还很广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好防护,其实注意也是没什么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东西心理作用应该是主要的,就如同我们在地下一条细直线非常简单,可是把这个直线抬高十米二十米大多数人都不敢走了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习惯了就好,多尝试

网友A:
回复 楼主:
偶怕偶怕啊。。
对于核辐射,放射性,中国人可谓谈之色变。
想当年日本海啸引发的核电站泄漏,中国的抢盐事件还是历历在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控制这种心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