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3-12-25):
请教一下:一个5伏开关电源和一个24伏开关电源能不能用一个公共端。也就是说我想用一根3芯线接两个开关电源给模块供一个5伏一个24伏电,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功耗不大的情况下应该没问题,但要做好每个单机版的退偶滤波不然将产生相互干扰。

网友B:
呵呵;功率不大的有双组有开关电源,DC5V DC24V双组输出的;

网友C:
多电源共地,要注意的就是接线,两个电源的回路要在共地点汇集,不要互相流经对方信号地。即地线电流不要交叉。用是没问题的,就是注意电源线、信号线的连接。

网友D:
国产数控系统选择的独立电源就是有两组输出,一组是5V,另一组是24V的。

网友E:
5V和24V的有双组输出的。

网友F:
没有问题!
这样做Ok

网友G:
完全可以的,,,,

网友H:
可以注意2楼和5楼的意见。

网友I:
应该可以这样用 但是市场上有这样的二路输出的开关电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