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急急急!新手求高人解答AB plc 无线通讯问题(20131226)

楼主(2013-12-25):
如图我们采用的是这种通讯 组态用的是组态王 现在出现个问题 就是通讯数据流量太大远远超过3G卡的套餐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限制下流量吗 在线等!

楼主:
顶上去 求老师们指导下~!

网友A:
距离远吗?如果是有效范围是不是可以用无线通信?(非3G卡的形式)
【方案】
本安型现场通信

网友B:
通过组态软件读写远程的PLC数据,通过3G,需要知道采用何种协议,基本上节省流量的方案如下:
1、在组态软件上设置读写的间隔,将读写的频繁度拉长;
2、在组态软件和PLC上,对应好数据变量,尽量集中,如DI,DO的状态,可以集合成B\W\D;
3、3G的套餐,分为流量型和时长型,营业厅购买的竞争力不够。可以去淘宝上买,仅采集监控数据,建议采用流量包,如流量型,一年之内用,6G-240元。还有8分卡,8分/M,1M的工业数据已经可以很大的了。如果是实时在线,传输大数据的,可以采用时长卡。
4、选用较好的3G模块。每个厂家和基站交换的频繁度设定以及传输协议方式,有所差别。
3G以及已经发了牌照的4G,对于工业数据来说,应该是很好的一种传输方式,关键在于数据的连通顺畅性、安全性以及稳定性,是关键。
赛远专注于工业远程通讯,支持广域OPC,方便安全简单,欢迎继续探讨!
【方案】
ABB【产品技术分享专栏】ACS380变频器搭配高能效等级同步磁阻电机的调试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过组态软件读写远程的PLC数据,通过3G,需要知道采用何种协议,基本上节省流量的方案如下:
1、在组态软件上设置读写的间隔,将读写的频繁度拉长;
2、在组态软件和PLC上,对应好数据变量,尽量集中,如DI,DO的状态,可以集合成B\W\D;
3、3G的套餐,分为流量型和时长型,营业厅购买的竞争力不够。可以去淘宝上买,仅采集监控数据,建议采用流量包,如流量型,一年之内用,6G-240元。还有8分卡,8分/M,1M的工业数据已经可以很大的了。如果是实时在线,传输大数据的,可以采用时长卡。
4、选用较好的3G模块。每个厂家和基站交换的频繁度设定以及传输协议方式,有所差别。
3G以及已经发了牌照的4G,对于工业数据来说,应该是很好的一种传输方式,关键在于数据的连通顺畅性、安全性以及稳定性,是关键。
赛远专注于工业远程通讯,支持广域OPC,方便安全简单,欢迎继续探讨!
专业的回答啊~
工业远程以及无线通讯是未来大家很多场合都将遇到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探讨!
【方案】
营养品公司采用连续监测系统强化环境监测

网友C:
看样子要多学习了
【方案】
华北工控:支持智能家居控制应用的嵌入式主板EMB-7538

网友D:
过来帮顶
【方案】
微秒精度的调味汁定量分配和完美的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E(2014-02-04):
适合使用WiFi进行传输,可以参考SimpleWiFi串口转WiFi
【方案】
BCNet-S7PPI在汽车零件组装系统中的应用

网友F:
【方案】
满足防爆要求的系统集成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