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高人解答AB plc 无线通讯问题 在线等~![求助]

楼主(2013-12-25):
如图我们采用的是这种通讯 组态用的是组态王 现在出现个问题 就是通讯数据流量太大远远超过3G卡的套餐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限制下流量吗

网友A:
1,PLC地址尽量放到一起,不重要的变量上位机就别读了,能节省多少字节就节省多少字节;
2,改采样周期,变量采样频率如果是1S,改到5S,或者更高
以上纯属馊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