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5):
这是整机图,可控硅已换完了,就只有V相正常,其他两项启动时灯泡闪烁厉害,无平滑上升表现。互换过可控硅还是1样,启动量输出电压330V大概过5秒后反而下降了289V了。

这是驱动板,检查过小元件都比较正常,且换过1张旧的还是一样现象

这是主控板,换过1张旧的也不行,但抖动更加剧烈了,抖动方式和时间不一样,基本断定是主板引起。

这是别人维修过换过此芯片,但查不到资料哪位有劳烦告知

这是CPU及外围

这是基准波形检测点光耦,已经更换过了。

网友A:
电阻R4怎么看起来好像烧了的样子?有没有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张板子都是这样糊了,但是阻值对的47K

网友B:
这张板子,我以前好像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