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2S 驱动器不能用伺服设置软件进行JOG动作

楼主(2013-12-25):
各位亲:
你们好,我今天遇到了个奇怪的问题,三菱客服都无法解释,
我有伺服设置软件控制三菱J2S-200A的驱动器,但是我一点动作就报错(如附件),电机无法动作,
那位大侠遇到过,谢谢!

网友A:
你先用伺服驱动器上的按钮进行点动操作看下,看伺服正反转点动有没有问题。

网友B:
遇到过一次,松下的 速度快了 报警
你的速度也不快呀

楼主:
按钮正反转也不行,试过来,一点UP/Down,就直接弹到主界面了!哎郁闷啊

楼主:
不是速度快了,我在另外一台一样的设备上测试都可以的!

网友A:
如果用驱动器上的点动操作也不行,那你的伺服本身可能有问题了,要检查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