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5):
用4KW的变频器去驱动2.2KW的电机,不接热继电器,会不会对电机产生过载影响?好像一般4KW变频器额定电流会大于2.2KW电机额定电流,4KW变频器带动2.2KW电机后,额定电流会是4KW变频器额定电流还是2.2KW电机额定电流?

网友A:
4KW变频器带2.2KW电机,变频缺省的电流保护数值就是4KW,但你可以对保护电流重新设置,大约设为60%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4KW变频器同时带2个电机,另一个电机是3KW,这两个电机不同时工作.

网友B:
在变频器 (快速调试) 把你2.2电机 相关的技术参数输到变频器里就可以,不用担心 过流不报警停机,烧电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4KW变频器同时带2个电机,另一个电机是3KW,这两个电机不同时工作.
带两台,这样你不加 热保护 就不行了

网友C:
如果是带二个电机不同时工作的话,还是要在每个电机前面加热继电器保护;
如果是一台带一个电机,只需要把参数中电流设为电机的额定电流就行了;

网友D:
两台电机不同时工作的情况,可以采用两套参数组的变频器,分别是各自的电机对应各自的变频器参数组。这样小电机可以限制在小电机的额定电流,大电机限制在大电机的额定电流,他们的电流限幅各是个嘛。就是不加热继,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