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25):
例:C1 K100 C2 K100 C3 K100 C4 K100  C5 K100  C6 K100 C7 K100 C8 K100 C9 K100  C10 K100相加的数存到D200梯形图怎么编?师傅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C1 K100 C2 K100 C3 K100 C4 K100  C5 K100  C6 K100 C7 K100 C8 K100 C9 K100  C10 K100相加的数存到D200梯形图怎么编?师傅请..........

下图中的程序不考虑以下情况:
1、不考虑D200累加后溢出的情况
2、始终在不断的累加,不考虑只累加一次的情况。

图中梯形图仅告诉你如何快速的将C1~C9的累加值送入D200的方法,至于其他要求,需要自行添加限制条件,跳转等程序。

网友B:
可照楼上的方法试验;
如楼上所说,D200未设置清零。

网友C:
数值大了用32位的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