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输出线可以用航空插头连接吗?

楼主(2013-12-25):
各位社友,以前做的设备基本上控制箱在设备上,现在需要单独做控制柜,PLC输入输出八十几个点,想用航空插头安装在柜子上来连接外部导线,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连接PLC信号线可不可靠,能推荐一下好的航空插头品牌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网友B:
现在独立的电器柜连接用的最多的就是航空插头。

网友C:
国外的柜子都是用快速接头 动力 信号 控制 分开就好了

网友D:
用这个当然没问题!

网友E:
这个航空插头,不知怎么选型呢?

网友F:
这个东西在国内用的较少,不过对于现场维护人员来说其大部分都很粗拉,搞这样细小的焊接针真的很容易搞坏。

网友G:
机床见的还是不少;
只是那时PLC用的不多,没遇到过PLC的机床。

网友H:
航空插头价格一般都不便宜,所以用的人就少。但是真的很方便,能够快速将设备组装起来

网友I:
可以,另外端子排对接连线也可以的, 图纸清晰即可。

网友J:
完全可以。可以使用威琅重载连接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完全可以。可以使用威琅重载连接器。
威琅重载连接器

网友K(2018-07-01):
航空插头的防护等级很高,当然可以了。主要是信号线做好抗干扰的防护。信号线做好柜内双绞柜外屏蔽。航空插头的连接方式很好。

网友L:
日本的设备见过很多都是航空插头,我倒是几次有用重载连接器效果也不错